请教1N4148两个参数的区别?

楼主(2012-12-10):
最近看1N4148的参数资料,想知道它的正向最大电流为多少,发现PDF中有两个参数,感觉分不清,请教哪个参数说的才为正向的最大电流?

网友A:
没人回答呀 我认为是IFM
楼主方便的话把datasheet上传上来 以备别人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答呀 我认为是IFM
楼主方便的话把datasheet上传上来 以备别人查看

PDF网上有  百度搜1N4148

网友A:
我下了VISHAY 和ROHM的 都没IO这个参数 哪个厂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VISHAY 和ROHM的 都没IO这个参数 哪个厂商的

DIODES

网友B:
需要 “Note 1” 进一步了解

网友C:
300mA是指用于整流时的最大平均电流值
150mA是指在规定测试电压下的电流值,用以描述正向特性

网友D:
300mA应该是指周期性前向峰值电流
150mA应该是指正向平均电流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E:
Forward Continuous Current是指恒定的直流电流
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是指整流平均电流,这个值比上面的小。因为整流时diode只有部分时间导通。那个datasheet没有给出导通/截至的电流波形,所以这个值不太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 “Note 1” 进一步了解

NOTE 1 就说在室温下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mA是指用于整流时的最大平均电流值
150mA是指在规定测试电压下的电流值,用以描述正向特性 ...

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orward Continuous Current是指恒定的直流电流
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是指整流平均电流,这个 ...

为什么要小?

网友F:
一个最大值一个有效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orward Continuous Current是指恒定的直流电流
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是指整流平均电流,这个 ...

同意.
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是指整流平均电流,这个值只有上面1/2大。因为整流时diode只有一半时间导通。在任何10ms里通过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300mA,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就不能大于1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
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是指整流平均电流,这个值只有上面1/2大。因为整流时diode只有一 ...

管子可以过300mA  为什么整流时却只能过150mA

网友G:
在任何10ms里通过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300mA,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150mA.10ms里通过的最大平均电流=300mA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管子可以过300mA  为什么整流时却只能过150mA

1N4148的热惯量很小的.

楼主:
搞了半天是这回事  这参数给的蛋疼  结贴给分了

网友G:
再问一个:
1N4148,1N4448为什么Forward Continuous Current不等,而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