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2803控制电平问题

楼主(2012-12-10):
   各位大侠,
   近来搞一系统,内部都是3.3V的电平。但用的都是5V的继电器,用ULN2803控制,为扩展系统,用74HC273控制ULN2803再控制继电器,273用的也是3.3V电平,貌似这样没问题---看了下继电器参数,平时用的都是5V的单片机控制的。
  各位大侠有搞过的么,是否存在什么隐患,
   十分感谢!

网友A:
74HC273直接省掉好嘞,单片机直接驱动2803,肯定没问题
我们一直这样用,还是驱动12v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273直接省掉好嘞,单片机直接驱动2803,肯定没问题
我们一直这样用,还是驱动12v的继电器 ...

多谢!
    需要控制的继电器很多,系统为省IO用273来复用。
   大侠用5V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

网友B:
1、   5V继电器,就得至少5V的供电。
2、   74HC273   3.3v供电没问题。
3、   注意,2803是达林顿的,输入电压是两个PN节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需要控制的继电器很多,系统为省IO用273来复用。
   大侠用5V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 ...

前提是2803的com脚输入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需要控制的继电器很多,系统为省IO用273来复用。
   大侠用5V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 ...

还有就是继电器是负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