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驱动74hc595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用spi方式驱动74hc595,
595接的是共阳数码管

当我使用ckp=1// 空闲时是高电平
        cke=1//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发数据

数码管显示没问题

当我使用ckp=0;//空闲时是低电平
        cke=0;//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发送数据
就出现问题了
发现数据只移了7位

貌似有一个时钟没有移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同样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驱动595,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大家帮我看看

我的程序如下:
***********************************main.c****************************************
#include <pic.h>
#include "sp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
        while(time--)
        {
                for(i=255;i>0;i--);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spi();
        TRISC4=0;
        for(i=0;i<16;i++)
        {
                RC4=0;
                send_spi(table);
                RC4=1;
                delay_ms(1000);
        }

}

************************************spi.c*****************************
#include <pic.h>
void init_spi()
{
        TRISC&=0xd7;
        SSPSTAT=0xc0;
        SSPCON=0x32;
}

void send_spi(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emp;
        SSPBUF=dat;
        while(!BF);
        temp=SSPBUF;

}

unsigned char receive_spi()
{
        unsigned char temp;
        SSPBUF=temp;
        while(!BF);
        temp=SSPBUF;
        return temp;

}

*****************************spi.h******************************
#ifndef _SPI_H
#define _SPI_H
extern void init_spi();
extern void send_spi(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_spi();
#endif

网友A:
你这只是主控模式就写个模拟时序的就可以了,还更好维护!

网友B:
一个不好好补看芯片资料的人 没办法。。。

网友C:
话说595、373、573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595、373、573有什么区别呀?

差别大了
595是串行驱动;
373是并行总线驱动
573是373的管脚顺溜版本,把输入输出放在一侧;便于pcb布线;逻辑功能是跟373一样的。

网友C:
额……“顺溜版本”是什么意思?山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额……“顺溜版本”是什么意思?山寨?

管脚的输入端放到一侧,输出端放到另一侧,并且序号是顺次的,所以叫顺溜版本,你对比下两个数据手册就全明白了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G:
看时序图啊,上升沿发送数据,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时序图啊,上升沿发送数据,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

那你说ckp,cke应该等于多少你呢???
你会发现不一样

楼主:
回答了 这么多人 都没人分析清楚

网友H(2013-07-15):
74HC595的两个时钟输入是不是接同一个时钟!如果接同一时钟会差一bit,当串上几个595就可以发现!(揣测)

网友I:
应该不是差一位,是错了一位,要是有几位的话,时钟在第一次改过是就进了一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