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x的库最新版本是什么版本?给发了下载链接吧!

楼主(2012-12-10):
另外,我想问一下f2xx系列的和f10x系列的在使用过程中,主要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

网友A:
STM32F2xx 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 1.1.0 20430KB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 ... x_stdperiph_lib.zip

网友A:
编程上,大同小异。根据库里面的例程,可以很快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上,大同小异。根据库里面的例程,可以很快上手的。

我刚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GPIO居然用的是AHB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啊

网友B:
应该是3.5吧

网友C:
2楼的链接貌似不是最新的

网友D:
最新的好像的3.5

网友E:
楼上2位的都是扯淡,stm32f1x系列才是3.5.,stm32f2xx系列的最新的是V1.1.0
2楼的地址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