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率50HZ~1MHZ,幅值50MV~20V的信号采集

楼主(2012-12-10):
如题,现在需要用FPGA和AD9226采集上面的信号,我的思路是:对小信号放大,和大信号缩小,来实现对交流信号的采集,想是这么想,但是存在很多问题,进展很慢,领导的意思是高频小信号的放大不好实现,做起来难度很大,我自己做得阻容衰减,前端和后端都加了跟随器隔离,噪声也挺大的,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采集~~~

网友A:
先搞清楚噪声的来源,比如:1.来自电源。2.来自放大器件。3.来自外部干扰。
上面说的这些来源可能同时存在,找到最主要的来源,然后想办法克服它。
电源可以选用低纹波的LDO,放大器件也可以选择对应的低温漂低非线性误差的器件,外部干扰的话,要么屏蔽要么接地。

网友B:
这个信号范围太大了!

网友C:
对小信号放大,和大信号缩小,来实现对交流信号的采集,这样的方案,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为什么,
1. 不同的增益导致精度和调试很困难;
2. 信号变化会导致增益之间的切换, 自动切换控制是个麻烦, 另外引起增益拖尾, 也会影响信号.
幅值50MV~20V的信号采集, 不知道要求的精度等级是多少.
建议考虑用统一增益, 提高采样精度的办法来解决. 比如采用 14 BIT 的 ADC 精度是不是够, 或者更高的精度的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