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芯片与单片机怎么接

楼主(2012-12-10):
请问DAC1232与单片机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
看规格书,
顺便帮你移到侃单片机版块

网友B:
要使用某硬件模块时,请先看规格书。决定是有到底的

网友C:
直接连到单片机的电压采样引脚

网友D:
打电话问原厂技术支持

网友E:
呵,你得找个有DA输入引脚 的单片机了,再按规格 书上的电路加一些电阻与电容,与单片机DA脚相接,这个,一般网上都有一些接线电路图的

网友F:
直接连接220V

网友:
可以直接和IO口连。。。。看书去

网友G:
datasheet上面应该有答案

网友H:
这么些回复,眼见着变成搞笑帖了。

网友I:
它的规格书上有详细的图,你可以参照下
不要说你看不懂英文哦~!!

网友:
分控制引脚、数据输入输出引脚对应着接上,看芯片数据手册,有基本应用电路的

网友E:
有标准电路,上网搜下,这也是搞单片机的基本功拉,是下点功夫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