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能快速变直流电吗?

楼主(2012-12-10):
课本上说交流变直流可以先用二极管整流,然后用电容充放电平滑波形,然后再稳压,但是用电容充放电平滑波形的话时间可能就比较长了,有什么办法能让交流电快速变直流吗?

网友A:
用到哪方面啊
不知道PFC可不可以,电容小

网友B:
你要并多大的电容?
你想要多快?
另外你想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哪方面啊
不知道PFC可不可以,电容小

就是想用交流电做个直流电出来,并且直流电能由交流源的变化实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并多大的电容?
你想要多快?
另外你想要干嘛?

我并个10uF的,并且我想当交流电断开后直流电就立刻变0,当交流电加上后立刻出现平稳直流

网友B:
你说的“立刻”是多少呢?
加上负载,自己示波器看看时间

网友C:
如果负载很小,用个小电容也可以啊! 看你工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很小,用个小电容也可以啊! 看你工况了

用小电容就起不到平滑波形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立刻”是多少呢?
加上负载,自己示波器看看时间

时间越短越好啊,比如毫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小电容就起不到平滑波形的作用了

注意前提是:负载很小。。
极端情况是空载,完全不用电容也是平滑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前提是:负载很小。。
极端情况是空载,完全不用电容也是平滑的直流 ...

我不加电容,直接加稳压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前提是:负载很小。。
极端情况是空载,完全不用电容也是平滑的直流 ...

能解释一下下不,为啥不加负载,也不加电容就自己变平滑了呢

网友D:
看来楼主不知道什么是交流电,交流电有过零点的,在过零点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做不到“立刻”输出直流电压。

网友E:
看样子是个学生,你理解的错位啦,毫秒级交变的直流电是直流吗?不是交流就是脉冲啦,直流的特点就要稳定,常常加稳压电路,波纹电压越低越好。

网友F:
交流整流出来,加个开关管,断开,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G:
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整流出来,加个开关管,断开,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加开关管就能从0一下变成直流电的幅值吗,因为我的里面有电容呀,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吧

网友H:
20楼:
没错,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原来是零,现在还是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开关管就能从0一下变成直流电的幅值吗,因为我的里面有电容呀,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吧 ...

你负载是不是恒流源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