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充5台IPAD方案选择

楼主(2012-12-10):
用一个5V/12A 60W的适配器给5台IPAD同时充电,每一路需带一个充电指示LED充电红色,充饱绿色,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参考。

楼主:
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提示一下吗?

楼主:
每路上面接一个LM393进行电流取样比较控制LED这样做不知道怎样?

网友A:
测电流,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判断。

楼主:
之前有用比较器做过一款类似的,但一致性不太好,满载的时侯还可以,到了轻载就不那么精准了,假如设置转灯点在0.1A时,取样电阻用0.05R(取大了压降压又加大了),那么比较的电压就只有0.005V了,转灯点就很难定格在0.1A了

网友B:
放大再比较

网友C:
最好MCU智能判断。
手机之类电子产品充电是脉冲周期方式的。

网友D:
路边放一台....然后 投币...供IPAD充电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
LM339放大指示。。。。。。。。。。。
小电阻测流

网友F:
LM339是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