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的功能

楼主(2012-12-10):
(无正文)

网友A:
Q1Q2接成了一个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接成了一个可控硅

是实现自锁功能吗 我看着像 但不知如何分析,请高手指点

网友B:
Q1导通后,Q2即导通,同时也把Q1的基极“导通”到最下面的那个“地”。这样就Q1就被Q2锁住了。接下来即使光耦没信号了,Q1还是导通的。

网友C:
带自锁的电路,但是感觉设计有缺陷,Q3基极应该接一个限流电阻,因为Q1Q2导通以后9V会直接灌到Q3基极,没有限流措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