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功耗计算

楼主(2012-12-10):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关于芯片的功耗问题,最近在改一个板子,加一个隔离电源,但是不知道电源的功率是否满足负载的要求。

网友A:
芯片有datasheet啊

网友B:
选atmel的就可以,是低功耗的

网友C:
芯片datasheet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D(2013-08-24):
datasheet的只是理论值吧?怎么测芯片的功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