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程序

楼主(2012-12-10):
哪位有IAR下K60的TFT驱动程序?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A:
TFT是哪个型号 下载一个修改一下配置就能用了

网友B:
TFT驱动程序都差不多,网上搜个能用的跟你TFT驱动芯片一样的驱动程序。改改端口控制,移植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FT是哪个型号 下载一个修改一下配置就能用了

程序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