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下载器问题

楼主(2012-12-10):
想在PC上自制一个stm32串口下载器,哪位大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实现IAP的话,上位机软件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保证串口发送正确,STM32处理的会复杂一点,要设置好中断向量表地址,bin,hex等程序文件格式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去ST官网找找相应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