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2-12-10):
51单片机这个程序为什么没执行中断?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0,num=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dula=1;
P0=table[num];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40)
{
a=0;
num++;
if(num==9)
num=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网友A:
要有个无线循环啊,不然执行一次就玩完了,当然没中断了

网友B:
没看太明白

网友C:
void timer0()是做什么的

网友D:
楼主是怎么知道没有中断的?看程序,定时器中断没什么问题,但是显示扫描有问题,没有停留时间,显示根本看不见

网友E:
2楼已经提示了,在语句:
wela=1;
P0=0xc0;
wela=0;
后加一句:
while(1);

网友C:
很容易被忽略的错误

网友B:
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F:
找工作笔试也经常考这样的问题

网友G:
while(1);是经常容易被忽略的

楼主:
初学者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可以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