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控电源

楼主(2012-12-11):
用这个原理图做数控电源,输出的电压是一个定值14.46V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啊,求解。

网友A:
既有R5何须R8?

楼主:
R8是LM317要求的电阻,在R8两端始终是1.25V

网友B:
看看是否振荡了,R5上并联一个电容,或者在LM317的2脚、OP07的2脚之间并一个电容。

网友C:
请问并联电容怎么判断是否震荡啊

网友B:
是否振荡,要示波器看。
并联电容,会抑制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