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继续说说新版论坛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上次提出的问题得到了部份改善,这值得肯定,不过问题并为获得本质性解决,点击帖子时打开的仍是新窗口或新选项卡,我的建议是想老论坛软件那样在本窗口打开帖子,否则要在新窗口下切换汉字输入,很麻烦,也占用了无谓的系统内存。
另外现在的版面宽了,应该在论坛的题头处给个可选项:“宽屏显示”,勾选后按宽屏页面布置,不勾选的话则按1024分辨率显示,现在的版面在使用4:3屏幕时需要拖动滚动条。考虑到现在多数人已经使用宽屏显示器,可以将前述可选项设为“窄屏显示”,勾选后按1024分辨率布置版面。很多网站其实都是这样做的,这样无论对宽屏还是窄屏都可以实现更好的使用体验。

楼主:
另外,勋章改的不见了,勋章的等级可以再适当调整。

鼠标悬浮在头向上可以看到勋章

楼主:
再有:帖子ID下方的“威望”最好改成积分,老论坛积分也是积分,而且不会造成误会,留意到已经有版主提出异议认为自己的积分丢了。

楼主:
关于专家等级,建议加上“本版”二字,毕竟实际显示的是本版专家等级,免得又造成误会。

楼主:
又想起一个问题:在bbs首页ID登录处,目前的系统似乎不支持点击ID输入空白处自动出现已存储的ID和password,每次都要输入,应简化。当然,这个问题也许跟老论坛的cookie未清除有关,因为浏览器还存储有其它很多论坛的ID和密码,所以懒得整体清除,有的论坛甚至都忘了密码,全靠浏览器的自动记录了。

网友A:
俺也补充2条

高级模式中少了一个册除功能,很不方便,哈哈,以前有的,哦看见了,在右边
这次改动有点效果,有感觉,谢谢老大
噢,最近老是有人问我,以前上传的资料下不了.有点应接不暇.我想应该是还没排上队吧,俺也不敢多问.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勋章改的不见了,勋章的等级可以再适当调整。

勋章在头像里~ 鼠标放在头像上就能看到啦~

网友B:
二位大侠滴提议俺拿小本记下了!稍后我们会开会商讨,进一步改进:loveliness:

网友C:
现在可以设置不在新窗显示了,随便某个版块把新窗选项前面的勾选去掉就行了 。

网友D:
现在的版面在使用4:3屏幕时需要拖动滚动条---这条太重要了--

网友E:
嗯,有部分反馈已经在改进之中。

楼主:
改成本窗口显示了,很好!不过可能是在修改时触动了某些语句,很多页面的帖子在显示时未出现最后一页的页码,这样直接跳转尾页时的操作就麻烦了。

楼主:
又发现个新问题,如下图所示:

在发刚才的回帖后,上图右边出现了一块底色填充区,导致覆盖了帖子的部份内容,前帖所及不能显示多页面的尾页也是该色块覆盖所致。

楼主:
突然想到,上述问题可能是跟俺使用4:3窄屏有关,底色覆盖区在1024分辨率区域以外,拖动滚动条以后出现的不是新回帖内容而是底色填充区,刷新后才能正确显示,多页面底页页码不能被显示也是同样原因。
俺使用的是IE9,已打最新补丁。

网友D:
帖子全结了为什么结贴率不是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有:帖子ID下方的“威望”最好改成积分,老论坛积分也是积分,而且不会造成误会,留意到已经有版主提出异 ...

威望变成积分问题已经解决~: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帖子全结了为什么结贴率不是100%

当天发的帖子到第二天才能结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天发的帖子到第二天才能结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本来我是小头像,发现改版换大头像了,我就换个很酷的大头像
刚换第二天,头像又改为小头像,和我作对

你帅的太明显了~(*^__^*) 嘻嘻
这头像是哪上面的?
哈哈 嫩太幽默了 笑屎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天发的帖子到第二天才能结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忘记了是不是第二天结的贴,当时没人回答我的C2000的问题,我就是选的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想起一个问题:在bbs首页ID登录处,目前的系统似乎不支持点击ID输入空白处自动出现已存储的ID和password ...

已经处理,现在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中少了一个册除功能,很不方便,哈哈,以前有的,哦看见了,在右边
这次改动有点效果,有感觉,谢谢老大
...

之前的下载不能打开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老大,动作真快,哈哈

(*^__^*)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处理,现在可以了。

密码还是不能自动填入,只有ID可以。

楼主:
关于色块覆盖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色块覆盖问题应该与窄屏显示有关,更改可选显示板式时一并处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忘记了是不是第二天结的贴,当时没人回答我的C2000的问题,我就是选的无满意答案结贴。 ...

可能版主没有注意到...再有这样滴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网友A:
1. 批量屏蔽 操作有点复杂
2. 其中"版块选择"下拉无效
3. 发帖IP是什么,在哪里找?

4. 回帖进入高级模式后,被回帖或楼主的帖子看不见了,很不方便,尤其是内容较多,谁还背得出提问人的全部内容.记得老版是能见得,回帖时经常上下拖动很方便的.

楼主:
登录问题已经解决,但覆盖问题依旧,太不方便了,想看到后页只好用“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批量屏蔽 操作有点复杂
2. 其中"版块选择"下拉无效
3. 发帖IP是什么,在哪里找?

1、批量屏蔽习惯之后还是比以前方便的,回复的内容点击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回帖,不用再去慢慢翻了。

2、“版块选择”下拉是怎么无效呢,我们这边可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批量屏蔽习惯之后还是比以前方便的,回复的内容点击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回帖,不用再去慢慢翻了。

2 ...

“版块选择”下拉是怎么无效, 点右边箭头后, 没有显示,即没有版块可供选择. 我用win xp sp2 IE8 系统
这一步不完成,整个动作也就失败了, 那个"发帖IP"是什么,去哪里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块选择”下拉是怎么无效, 点右边箭头后, 没有显示,即没有版块可供选择. 我用win xp sp2 IE8 系统
这 ...

现在还是没有版块选项吗?

发帖ip现在没有直接显示,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加上

网友A:
现在还是没有版块选项吗?

现在有了,谢谢
另,发帖ip这项空缺,能完成批量屏蔽的任务吗?若是不影响,那倒让它去了.建议必选项的右侧加个"*",以便用户掌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了,谢谢
另,发帖ip这项空缺,能完成批量屏蔽的任务吗?若是不影响,那倒让它去了.建议必选项的右侧加 ...

批量屏蔽功能上面的选项没有必选项,按照条件搜索,没有必选项,通常设置的是时间段,,其他选项可以不设置,设置完直接点提交就行了。目前最多显示3000条该条件下的帖子。

网友A:
明白了,等有垃圾了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