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时钟电路

楼主(2012-12-11):
通常我们使用51的时候,都是在时钟端,接个11.0592石英晶体和两个22pf的电容,然后接地。
今天我看到这种接法,不懂原理,特来请教。

上图多了电感和电容,有什么用的呢?

楼主:
人儿呢~都出来,都出来~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看过  不敢做评论

网友B:
第一次见,不知为啥

网友C:
吸收晶振的谐振干扰

恩恩。牛人。

网友D:
额!!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E:
参考此芯片的应用手册吧。特别的用法通常是特别的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此芯片的应用手册吧。特别的用法通常是特别的心

就是单片机。
我看到别人问的这个问题。我不懂,所以就转发了一下。

楼主:
再次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F:
这个在原理图上有,封装也画了,很可能是二选一的吧,具体要看实物怎么样了,如果实物所以原件都焊接了,那可能就是有保护功能或抗干扰功能的。

网友G:
不用那些单片机就能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加呢?

网友H:
没见过这种接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