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2561 连续存储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1):
各位好!
本人在程序全局变量区,定义浮点型数组用于存储采集数据: float Data[200];   ,数组在另一个子程序调用参考运算,发现只能读取这数组中的前面部分数据,后面的就读不出来了,从而导致程序跑飞了。请问是不是这个数组中数据保存的地址不连续导致?在ATmega中应该如何定义才能获得连续地址用于存储这200*4=800字节的存储空间?

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中是不是定义冲突了,编译器分配的肯定是连续的。

楼主:
程序定义没有冲突,就是数组分配不连续,所以导致程序跑飞了。郁闷!

网友B:
仿真器DEBUG啊,没听数数组有不连续的,你的证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