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最近学习实时多任务,有一个问题。程序有初始化的部分,寄存器设置,变量初始化。放在任务里面,任务按时间片轮流执行,感觉初始化部分会重复执行。怎么让初始化部分不重复执行呢?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某个任务是否有要执行都是可以控制的呀,执行一次后,使此任务进入等待状态或睡眠状态。另外可以不把初始化部分放在任务里。

楼主:
谢谢!进入等待状态或睡眠状态要调用什么函数呀?

网友A:
可以用函数OSTaskSuspend(0);

void My_Task(void *p_arg)
{
    (void)p_arg;

My_Init();//将初始化部分放在这里,寄存器设置,变量初始化等

        OSTaskSuspend(0);//将自己挂起
}

或者采用以下方法:
void My_Task(void *p_arg)
{
    (void)p_arg;

My_Init();//将初始化部分放在这里,寄存器设置,变量初始化等

    while (1)
    {
        OSTimeDlyHMSM(0, 0,0,500);//延时500ms
//建立该任务时将其设置为较低的优先级,这样就不会对其余任务造成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