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下载时连接板子和BDM的下载器之间的线能否很长?

楼主(2012-12-11):
各位大神,求帮忙。freescale下载时连接板子和BDM的下载器之间的线能否很长?下载时这根线很短的时候可以正常下载,加长了就不行,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呢?

网友A:
不可以很长,没有好的办法,延长线不要超过10CM(PE的下载器是这样的哦)。

网友B:
如果是想加长下载线,可以选择加长USB连接线,最长可到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