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转换成数字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现有一个传感器,模型为 信号提取——滤波器——模拟乘法器——AD转换——DSP处理

我在想,信号采样后面的滤波器模拟乘法器可不可以先经过AD转换,然后全部作为数字信号,通过编程来进行滤波和乘法器呢?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A:
当然可以. 条件是 AD 采样要不低于采样定理里要求的采样率
通过软件来进行滤波和乘法器运算, 除了成本有优势外, 更重要的是灵活性和适应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条件是 AD 采样要不低于采样定理里要求的采样率
通过软件来进行滤波和乘法器运算, 除了成本有优 ...

这个采样是所用的AD芯片满足频率需求的前提下,编程的时候设置就可以么?
以前没搞过数字电路这块,求指导。

网友A:
编程的时候只是设置采样率.
接下来 DSP 的算法, 才是真正值得深入研究了

网友B:
另外还要注意信号的幅度,要尽量利用AD的有效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