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推荐压降0.7V,工作电流达500MA以上的二极管,封装尽量小。。。。

楼主(2012-12-11):
(无正文)

网友A:
靠二极管来降压 不可靠的 压降和电流是成正比的
常用的 1N4007 IN58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二极管来降压 不可靠的 压降和电流是成正比的
常用的 1N4007 IN5819

IN4448可以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4448可以把?

不可以。
要干嘛啊

网友C:
IN4448是300ma的。

500ma的电流,封装小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要干嘛啊

4448怎么不行了,就是做降压用,使输入LDO的压降低一些,减少发热,串联了3个4148 但是工作电流有350Ma,4148只有300Ma,二极管发热很大,所以想换个电流大一点点的  所以就选4448了   ,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4448是300ma的。

4448不是500ma吗?封装大一点也没关系,也大不掉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4448怎么不行了,就是做降压用,使输入LDO的压降低一些,减少发热,串联了3个4148 但是工作电流有350Ma, ...

热啊,二极管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啊,二极管扛不住

4448工作电流有800ma  这也扛不住吗?

网友D:
500MA的话才0.35W,不会太热吧

网友E(2013-05-24):
嗨!又并又串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