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句话的差别

楼主(2012-12-11):
写了一个if语句用来检测按键释放,P2.1口是按键,按下为低,释放为高。
但是第一句可用,第二句不可用。想不明白,求解释,多谢多谢。
if((key_value==3)&((P2IN&BIT1)!=0))
if((key_value==3)&((P2IN&BIT1)==1))

网友A:
!=0的意思是只要不等于0,就是1~255都可以
==1就是只能等于1才可以,
这两句话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B:
嗯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估计被bit迷惑了,以为只能是 0和1

网友D:
按键释放后,P2IN&BIT1 不是1吧,应该是0x02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明白了。
&是按位运算符,运算结果不是只有0和1。
&&是逻辑运算符,运算结果只有真和假两种结果。
把第二句改为if((key_value==3)&&(P2IN&BIT1)) 也是可用的。

楼主:
明天结贴,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不要在 & 两边放逻辑表达式,写这样的代码你会后悔的,出问题你自己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在 & 两边放逻辑表达式,写这样的代码你会后悔的,出问题你自己都找不到 ...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F:
一个是逻辑运算符,一个是位运算符,楼主要好好复习一下C语言基础了

网友G:
&是运算符,&&是逻辑判断符。楼主的语句有问题,就不用判断执行情况了。

网友H:
我也分的不太清楚  只是习惯性用&&  这次学习了

网友I:
不等于0,并不一定就一定等于1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按键释放后,P2IN&BIT1 不是1吧,应该是0x02

同意此观点

网友K:
哈哈 &和&&经常迷惑人 :lol

网友L:
目测 第二句==1的话 会认为这个1是0x01即BIT0 而这个if判断中有了 P2IN&BIT1,那么BIT0位必然永远是0,所有这个判断永远为假

网友M:
长知识了

网友N:
同意1楼

网友O:
这应该要分数字1、0;与逻辑值 1、0;数字除了1 、0还有其它的数字;逻辑值只有1 、0,不是0就是1。这下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P:
把第二句中的==1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