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585芯片,求大神指教,急急急!

楼主(2012-12-11):
最近在用AD585芯片搭一个补偿放大电路,出现的问题是(增益在-1倍的情况下,AD585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1.采样阶段,输入和输出有反向(,但是AD585有个20MV的偏差,不没有对地电位对称,而是在地电位偏上20MV或偏下20MV的地方 对称。
2.采样阶段转变到保持阶段后,没有保持住 直接升到接近电源电压,并且电压从接近0V开始到电源电压来回波动。
可能芯片问题吗?但是有反向功能。

网友A:
这个还是贴出来电路吧

楼主:
这是电路图

XA33[Y{LM(0DX9I2I(TCP(H.jpg (32.29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贴出来电路吧

下面的是电路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