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电压环需要做补偿环节吗?

楼主(2012-12-11):
(无正文)

网友A:
看具体应用了, 一般不需要。

网友B:
楼上的瞎说。。。无论哪种电流模式都需要电压环的补偿

楼主找本建模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都需要补偿,只是电压模不需要斜率补偿。
可以看下TI的**:
http://www.ti.com.cn/analog/cn/d ... d=1&familyId=6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需要补偿,只是电压模不需要斜率补偿。
可以看下TI的**:
http://www.ti.com.cn/analog/cn/docs/litabs ...

只有峰值电流需要斜坡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