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烧录电压问题

楼主(2012-12-11):
STC89C52RC工作电压在3.3V-5V
请教下用串口烧录的时候是不是在3.3时不能成功?
显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网友A:
可以成功的吧  应该包含3.3v和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成功的吧  应该包含3.3v和5v的

就是想知道有没有人在3.3V 的时候烧录成功过的

网友B:
如果手册给的工作电压含有3.3V,注意看特性表,最低工作电压肯定在3.3V以下,那烧录就肯定可以成功的。

网友C:
可以,只要MCU能正常操作即可,不能烧录是其它原因,注意接线和复位电路,另外如果使用USB转的串口,需要特别留意其兼容性,不是所有转接的串口都能适用的。

网友D:
注意VCC与普通引脚的区别,在datasheet中应该是分别显示的。
VCC能耐压5V,不代表所有的引脚都能耐压5V。

网友E:
LZ, 从官网看 STC89C52RC 的数据表,工作电压是3.8-5.5V, 非3.3V,
(3.3V的是低压版,例如:STC12L5A60S2, IAP15L61S2了)。

请使用额定电压尝试。。。 :)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 ... +_GUIDE-CHINESE.pdf

网友F:
STC单片机很垃圾 尤其是datasheet  乱七八糟  5V供电的只能用5v,他还有3.3v系列的  好像是LF

网友G:
主要是你的晶振频率不准,波特率误差太大,首先确保你的串口能用,管你是COM还是USB转COM。其次你的波特率最好设定1200.

网友H:
是的, STC89C52RC 工作电压是3.8-5.5V, 除非是低电压版本.
电压不是问题, 晶振频率的稳定性比较重要.

网友I:
是冷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