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2-12-11):
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刚开始的时候一直不能控制继电器,后来用万用表触碰三极管基极或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的IO口后,能够正常开启,以后控制也一直正常了,有一定比例这种问题;求解;三极管有这种开始一直不能触发导通,但是有其他东西触碰后,正常工作的吗?

网友A:
肯定是有问题的,注意单片机io口特性,看手册,注意三极管基极电阻取值,要保证三极管能饱和,另外三极管基极对地增加一个电阻,有好处。

网友B:
楼主,不管是否能正常工作,8050的耐压只有25V,你用来驱动24V的继电器不是很危险么?建议选用耐压合适的管子.

网友C:
换9014啊.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管是否能正常工作,8050的耐压只有25V,你用来驱动24V的继电器不是很危险么?建议选用耐压合适的管子. ...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但是考虑到电源还是比较稳定的,一直以来产品也极少因为这个原因烧坏三极管的,主要的就是我描述那个

楼主:
还没找到原因啊

网友D:
在三级管基极与地之间增加一个10k电阻,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D:
我的推测:三级管的电压比单片机的电压先建立起来,由于节电容的存在,be结电容可能会充电到比单片机电源电压更高的电压,此时单片机还没有进入稳态,这个电压加载在单片机I/O口上导致I/O口过压保护。过压保护之后此I/O口相当于丧失了控制功能,所以三级管不能动作。万用表可以提供一个放电路径,可泄放BE节电容上的电荷,电荷泄放之后电压降低,I/O口解除过压保护,进入正常状态。
以上分析纯属个人推测,仅供参考

网友E:
建议:在8050的B极上增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另外,可以用采用单片机引脚驱动光藕,光藕再驱动8050,可以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