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与picc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我建project的第二步active toolsuite 选择了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而且下面也没有红叉叉,是成功的。
然后在pic单片机上添加/删除源文件里 要选择 代码生成工具,这个里面就没有picc,全是asm相关的。
给位高手请问是怎么回事??急啊!!

网友A:
你选成工具里面的汇编了,改选为C的就行了

网友B:
没有安装C30编译器吧,这个是需要单独安装的

网友C:
你说的选择代码生成工具是什么意思?不懂so
在编译器选择完成后是设置工程存放路径,然后是添加已存在的文件到你的工程里,如果是新建工程可以不添加的,直接点下一步,然后点完成就可以了。最后在source里添加c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