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系列的DSP48 IP核使用疑问

楼主(2012-12-11):
我想通过IP核配置(ACIN+D)+PCIN    ,需要ACIN到ACOUT之间有2个延时寄存器,但是在export选项中配置,貌似没有这方面的配置信息,      这个算是IP核的疏忽,还是我的疏忽,   用原语来弄有点小麻烦,还是想用IP核, 大家有配置过吗?  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主要是实现一个奇对称的滤波器

楼主:
仿真出来,ACIN 到ACOUT是没有延时的,貌似IP核的话默认是0pipeline

网友A:
具体没试过,打两拍呢?
你对一下DSP的结构看一下。

楼主:
看过手册,如此看来这个用ip核搞不定,只能配原语了

网友A:
:)那就配原语了。虽然有点麻烦

楼主(2013-01-31):
图中红圈部分的延时为2个寄存器。想通过例化K7的dsp48E来实现,需要用到acin与acout端口。作为dsp48之间的级联。

但是发现实际2个dsp48间最多只能是1级延时。并且acout必须与下一个acin相连才可以。

K7的dsp48用户手册提到2个dsp48间最多只能是1级延时,那我想要实现图1的那种情况岂不是没办法了,有人知道怎么弄吗,求教了

楼主:
配原语也是一样,虽然a与acout有2级延时,但是acin与acout间只能有1级延时。。。

楼主:
a与acin是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dsp48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