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欧姆1.5W的喇叭坏了,求各位指点

楼主(2012-12-11):
(无正文)

网友A:
用2个8Ω扬声器代替原来20Ω的扬声器。如果扬声器安装空间有限,可以用一个8Ω扬声器串联一个2W-4.7Ω(具体多少需要试验。电阻小声音大,电阻大声音小。以为12Ω合适,结果声音很小)电阻串联替代.

网友B:
2*8欧代替,注意不坏,不必串电阻
1.5W?这么小不太可能。规格怪怪的

楼主: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C:
用两只8欧的串起来?

网友D:
8欧的喇叭是几瓦的。算好看能不能接,否则声音一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试一下

忘了,注意串联极性!

网友E:
串电阻是个办法但会减小音量,正确的做法是去看看功放结构,根据功放结构调整一下电路参数即可,有的功放电路则准许直接替代,但输出功率会升高,使用变压器输出的功放则需要更换变压器或换抽头(很多变压器输出的功放都有抽头可选择负载阻抗),使功放与扬声器匹配。

网友F:
这么小的功率,对输出阻抗匹配要求不高,直接上8欧的即可。

网友G:
直接上,会不会坏了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会不会坏了喇叭

有可能。如果喇叭功率足够大就不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如果喇叭功率足够大就不会

:L,大家怎么只关心喇叭会不会坏呢?
其实,如果直接用8欧姆喇叭去替换20欧姆的喇叭,是有可能烧功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大家怎么只关心喇叭会不会坏呢?
其实,如果直接用8欧姆喇叭去替换20欧姆的喇叭,是有可能烧功放的. ...

:Q并非大家都在只关心喇叭坏:P

网友I:
两8欧串联 注意喇叭2正接喇叭1负

网友J:
要简单可以拿8欧姆代,怕烧坏,调音量时注意点不要调得太大。

网友K:
其实这么小的喇叭,电流也不大,基本上可随意

网友E:
功率虽小,未必就能拿低阻抗的代替,楼主并为交待清楚功放的类型,如果扬声器至功放间的距离很远(注意是停车场的应用),那功放很可能就是定压输出的,那可就不能这么代替了。如果楼主所及的系统采用常规常规OTL功放,那这么代替在多数情况下确实可以,但也最好查证一下功放的参数。

网友B:
楼上,目前功放普遍为定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