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一定要用PADS ROUTER

楼主(2012-12-11):
新手请教个问题,画PCB板,一般都是用PADS LAYOUT搞定的; 那么,什么时候一定要用到PADS ROUTER?

网友A:
个人喜欢吧,PADS LAYOUT用于布局不错,但是走线推挤等就是转到PADS ROUTER下速度快而便捷。

网友B:
PADS ROUTER有自动布线,哈哈~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1、我知道ROUTER自动布线,所以叫自动布线器;
2、想问一下,画蛇形线,尽量到ROUTER画吗(我一般在LAYOUT也画过蛇形线)?还有,等长差分线,如果在LAYOUT,能不能搞定(虽然比较麻烦)?

网友C:
其实LAYOUT都能画,但是使用ROUTER进行交互式布线效率比较高

网友D:
没有过着个软件,不懂

网友E(2013-10-13):
我也想知道 平时都用layout 没用过router 需要学习吗?

网友F(2018-01-24):
router 复杂板子布线效率高

网友G:
为什么不用router?就是个软件而已,操作也不复杂。支持推挤,拖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