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用? K4X1G163PC---------------

楼主(2012-12-11):
小鸟请教高手,这个是s3c6410的板子上面的资料,里面用到了个”K4X1G163PC“,是个RAM芯片吧,不过看这个文档好纠结,因为好多名词之前还没有接触过,请教高手这个芯片怎么使用的问题,引脚的简单说明和其它使用时候必须注意到的细节问题。

楼主:
可以的话+QQ还是可以的,839979638共同学习哈

网友A:
是DDR芯片,直接按6410官方原理图接法,按官方Layout指南布PCB板,配置参数直接拿官方程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如果楼主真的想学习下,可以网上找DDR设计等,对着规格书看。

网友B:
datasheet是重中之重,一定要仔细看,决不能偷懒

网友C:
这个吗,还是需要仔细修炼。

网友C:
找个开发板,用这个DDR的,一下子就知道如何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