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per12a电路求教

楼主(2012-12-11):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viper12a的电源,反馈部分碰到一个问题,电路输出电压不稳定(输出4.7V-4.9v跳变,TL431的R端电压2.3-2.4v跳变,opto1的1和2脚之间的电压0V)

实验过程中去除R5电阻,电路的输出正常
请教高手R5电阻的作用,可否去除
是否电路或某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把C8的值改大点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A:
r5应该是给TL431供电的,2.5V不稳,是不是R5阻值太大了呢?

网友B:
R5是个431提供工作电流的,
R6调大一点看看,C8也调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R5去掉后,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是否可以不用R5,这样对电路有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楼主:
c8提高,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C:
R5去了没有?

网友D:
1,个人认为R5是不是应该在电感的前面,而不是在后边,输出电压不稳就是431的控制级和阴级自激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后续实验证明,R5放到电感的前面,输出电压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