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可以直接拿内部ROM的剩余空间当做存储器用吗?

楼主(2012-12-11):
STM32 可以直接拿内部ROM的剩余空间当做存储器用吗?

网友A:
STM32 可以直接拿内部Flash的剩余空间 当做E2prom存储器用

网友B:
可以,只是要小心操作。别搞错地址了。

网友C:
这个可以的,地址区分好就行了

网友D:
中容量产品 128k内部flash还是可以放很多数据了

网友D:
不过我也遇到一个很怪的情况
0x0801f800是第126页起始
0x0801fc00是第127页起始
当我像0x0801fffc这个地址写一字节数据,可以正常读写
不过挺纳闷--0x0801fffc向后偏移4位就溢出了(128页处)
怎么能够存储1字节8位的数据

网友E:
[em:14:][em:14:][em:14:][em:14:]

网友F:
可以写字节/半字/字在flash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