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的难度有多大?

楼主(2012-12-11):
最近接了个无传感器无刷电机的控制器项目。但本人没做过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但是听说挺难的。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项目的难度有多大?做过这个项目的大侠这个项目的研发周期大概会有多长?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吗?
无传感器的难点就在转子位置检测上,一般通过检测反电动势三次谐波来得到。
难度大小因人而异,不知道你什么水平。一般研究生的毕业设计都是这个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吗?
无传感器的难点就在转子位置检测上,一般通过检测反电动势三次谐波来得到。
难度大小因 ...

三次谐波是什么?大专水平!

网友A:
简单的说  三相逆变器接三相平衡负载,负载中性点和地之间就有三次谐波。电机里面的三次谐波类似,但要复杂一些。先补补课吧

网友B:
晕 那不是“三次谐波”那个叫反电动势好不好。BLDC的难度在于启动算法和过零换相上面。电机速度起来了,反电动势自然就可以准确检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 那不是“三次谐波”那个叫反电动势好不好。BLDC的难度在于启动算法和过零换相上面。电机速度起来了,反 ...

注意,是负载中性点和地,也可以说是负载中性点和母线电容中点之间的电压。这可不是反电动势。
是反电动势的三次谐波,单纯的反电动势没什么好检测的,也没什么用。。。。。启动算法不难,开环启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负载中性点和地,也可以说是负载中性点和母线电容中点之间的电压。这可不是反电动势。
是反电动势 ...

呵呵 您口气真大  启动算法有多少启动时有倒转和启动电流过大。一句开环启动就搞定了。您可上网搜下,现在有种启动算法在启动前对电机转子角度估算。开环启动我想按照现在的技术能力应该只能用作演示系统上。 无传感器检测转子角度不检测反电动势检测什么?请您明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您口气真大  启动算法有多少启动时有倒转和启动电流过大。一句开环启动就搞定了。您可上网搜下,现 ...

你说了半天还是上网搜的,请问你做过没?实践证明开环启动绝对可以。那些转子角度预估算法做研究用的,对于电机启动速度要求不很高的场合,用恒压频比的旋转磁场将电机带起来就可以,只要缓慢增加转速不会造成电机倒转。
我说了3遍了,检测反电动势三次谐波。三次谐波的过零点就是换向时刻。反电动势也可以,不过稍微麻烦点

你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半天还是上网搜的,请问你做过没?实践证明开环启动绝对可以。那些转子角度预估算法做研究用的,对 ...

呵呵  我说的成了网上搜的  pf pf   那么您就去开环启动吧  我说的都是研究用的,雾里看花 雾里看花 。 反电动势比三次谐波要难检测   此论点令我耳目一新啊。过零点直接换向令我猜测你是不是做航模电调的 最基本的过零点要加30度换向 我不知你知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3次谐波与基波是有相位差的 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吧 没有什么探讨意义了 还有  别总那么大气 折的是你的寿不是我的

我没什么气的!技术上见解不一样很正常。说话口下留点情,不然会遭报应!

网友C:
该项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一、省去了电机内部容易损坏的霍尔传感器

  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直流无刷电机内部安装有霍尔位置传感器,用来检测电机的转子位置,控制系统根据传感器提供的转子位置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运转,霍尔位置传感器不能耐高温、怕静电、接错线会损坏、霍尔元件安装工艺复杂,霍尔位置传感器损坏后电机就得返修等诸多问题阻碍了无刷电机的发展,而无位置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省去了这一位置传感器。

  二、减少了电机及控制系统的引线数量

  由于无刷直流电机内部安装有位置传感器,使三相无刷电机的引出线最少也要八根,而无位置传感器只要三根引出线就行了。

  三、大幅度提高电机及控制系统可靠性

  由于省去了电机内的转子位置传感器,使电机与控制系统的连接线由至少八根一下子减少到了三根,同时接插件也相应减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电机及控制系统的工作可靠性,又由于没有了电机内部的位置传感器,使电机可工作于高温、潮湿等各种恶劣环境下,扩大了无刷直流电机的应用范围,电机寿命也大大地延长。

  四、降低电机生产成本,简化生产工艺,缩短电机开发周期
由于省去了电机内部的霍尔位置传感器,有效地降低了电机生产成本,每个电动自行车用无刷电机可直接降低10元钱成本,因霍尔传感器损坏而产生的返修费用更是无法估算,取消掉霍尔位置传感器简化了生产工艺,设计时也不用考虑位置传感器,缩短了电机开发周期,生产效益明显得到了提高,电机可以做到真正的免维护了。

  五、提高了电机的工作效率

  本技术是通过电机在转动时电机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来检测转子的位置,因此做到了转子位置的精确检测与控制,消除了由于位置传感器的位置误差,同时也消除了传感器一致性不好导致的转子位置检测误差,提高了电机的工作效率。

  六、提高整车的质量

  由于控制器与无刷电机之间只有三跟主相线连接,方便了整车的接线,因位置传感器接插件氧化后接触不良使无刷控制器损坏的现象已不再发生,整车质量大大提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现在已经基本完成这个项目了!

网友D(2014-05-06):
两个星期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 您口气真大  启动算法有多少启动时有倒转和启动电流过大。一句开环启动就搞定了。您可上网搜下,现 ...

TI有方案,不检测BEMF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个星期就搞定了。。。

真是牛,为什么我的电机进入闭环后,就是不规则的打嗝一样

网友G(2014-06-21):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负载中性点和地,也可以说是负载中性点和母线电容中点之间的电压。这可不是反电动势。
是反电动势 ...

我觉得你说的,检测负载中性点和母线电容中点之间的电压的反电动势三次谐波是个关键点,可以更深入的讲解下吗?
谢谢啊!

网友H(2017-02-27):
驱动个无刷电机怎么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个无刷电机怎么这么难。。。。。

主要是 要确定转子的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要确定转子的位置!

要做一个无刷有感的。之前一直没找到方向,现在准备用MC33033来做

楼主(2023-10-28):
看到自己十年前发的帖子还蛮有意思的。十年前开始接触电机控制,现在还在做电机控制,能在这条路上坚持这么久我也是没想到。

干这么久算大牛了吗,我才刚入坑

网友I(2024-04-16):
引用 楼主:
看到自己十年前发的帖子还蛮有意思的。十年前开始接触电机控制,现在还在做电机控制,能在这条路上坚持这么 ...

我今年才开始做有感方波控制,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J(2024-11-06):
我发个教程链接也能给我屏蔽掉,好东西都不要

网友J:
真是完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