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程序下载和外部FLASH

楼主(2012-12-11):
现在是想让FPGA和DSP公用一个外部FLASH,把FPGA配置文件(.bit)转化为(.mcs)或(.hex)下载到外部Flash中,FLASH不是XILINX公司的,会不会有影响,FLASH应该选择16位还是32位的?会有什么不同或是影响?大家做过工程的都是怎么处理的?求大神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时许能不能满足XILINX的要求。你可以和XILINX的第三方的时序比较一下

楼主:
感谢猴哥!我想问一下FPGA在SRAM中存储配置程序数据时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是多大×多少位的?ise生成的配置文件里含不含地址信息?选用外部FLASH选用16位还是32位比较好?谢谢

网友B:
现在是想让FPGA和DSP公用一个外部FLASH
这种方式真心不推荐,不过楼主的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只要配置FPGA的话完全可以用DSP去配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只要配置FPGA的话完全可以用DSP去配置它。

就是用DSP去配置的!DSP把外部FLASH里的FPGA配置文件通过从串模式传给FPGA!现在就是具体的工作流程比较模糊!应该生成哪种格式的文件?您如果做过的话请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