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颖MCU的JTAG接口

楼主(2012-12-11):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中颖的MCU的JTAG编程接口TDO、TMS、TDI、TCK这四根引脚与液晶驱动引脚是共用的。当使用JET51进行仿真或烧写程序时,应该就影响液晶驱动的功能了。有没有其他办法使这两个功能不会冲突?请高手相救,谢谢!

网友A:
无人能解。。。。

网友B:
JTAG在仿真時佔用I/O資源是硬件本身的弊端無解決方法,在仿真狀態會影響顯示,只能脫機跑程序來驗證顯示功能,如果I/O資源夠用的話可以在設計的時候將JTAG口單獨預留做仿真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我还有个问题就是:SH79F166A与SH79F166F之间有什么区别?就是后缀一个是A,一个是F.

网友B:
请到如下网址下载SH79F166和166A的差异表
http://www.sinowealth.com/zh/products.asp?cat_id=36&cat_name=节能(ES) MCU&soft_id=302&soft_name=SH79F166A&class_id=115&class_name=电表MCU&from=list_tb

网友C:
F是封装,A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