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讯铠装电缆和超五类电缆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2-11):
都是用在平台上的
1.我只知道家用网线是超五类电缆,8芯,请问超五类电缆都是8芯么?有没有其他规格呢?2芯的电话线是超五类么?
2.还有一个RS485铠装通讯电缆,我们买的是2P的,外面一层铠装,外皮上写有RS485等字样,有中指粗细,一看就是专用电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缆如何接线,可以用家用水晶接头接线么?  常规的接线方式是什么?接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里的“类”指电缆“品质”——即材质和工艺。类别越高则数据传输率越高。五类及以上则可达100MHz以上的传输率。

网友B:
A1:网线不论是几类的都是8芯,电话线则不论类,基带传输的话带宽很有限,需要采用类似ADSL的载波通讯法才能获得高的传输带宽。
A2:所谓水晶头是网络专用的,485则是面向工业应用,用RJ系列接口自然是不合规范的,只是为了便宜,有些人会这么用,但工业应用是不可以的,应该使用工业插头座,种类很多,有压接式、旋接式和焊接式的,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就是,将铠装485专用电缆的芯线与插头依序连接就是。

楼主:
CAT 5E 超五类以太网电缆 船用铠装电缆

技术就给这个描述,这个就是指8芯的网线么? 有没有可能四芯?

网友C:
1、楼上已经解释了,类和几芯无关
2、我并不同意楼上的看法,485既有工业接口的定义也有类似水晶头的定义,看上去像RJ45但不是,好像叫RJ48,采用一对双绞线接AB线,当然效果要比工业接口差。

楼主:
还一个问题,我只知道普通的电缆都是端子连接   rs485专用电缆可以用端子连接么

网友D:
没问题,我们一直都用插拔式端子

网友B:
RJ48也不是针对485的,不能满足工业应用的要求,工业应用必须采用工业接插件。

网友E:
楼主看到的“RS485铠装通讯电缆”是什么型号?是钢带铠装?还是钢丝编织铠装?

我们的铠装型现场总线电缆常用型号规格是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F(2013-03-15):
六类网线指千兆网线  超五类一般指伪六类。什么电话线,电缆之类的都要看线芯的,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