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WARM 中蓝色标志旗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2-12-11):
经常见到EWARM中出现蓝色标志旗,如图所示。请教EWARM 中蓝色标志旗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我用"find in files" 功能时, 那些含有所找字符串的行 有这样的标志。

网友B:
哪位知道Keil中蓝色箭头是什么意思?仿真的时候会出现。

网友:
应该只是起标签作用,比较容易识别吧

网友C:
没怎么注意过这些,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