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0-12V电压转换到0-2A电路,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求教

楼主(2012-12-12):
我在别人的**里面找到一个这样的电路,说是从一个0-12V电压Vi通过第一个电路(如图1)后到了一个电压V0,然后V0再通过图2,就可以在MR damper的地方产生0-2A的电流。但是我按照图里面焊接后却不行,希望各位大神能指导一下,或者麻烦给一个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谢谢了。除了积分可以外加10Q币。

楼主:
图片的解析反了

网友A:
Vi到vo只是分压电阻,重点在于后面的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我那两个图连在一起的呀,我按照这个图实际接了个电路,不行,在proteus里面仿真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到vo只是分压电阻,重点在于后面的LM358

恩,这个我知道,我觉得关键是不是后面的mos管有问题

网友C:
说说为啥不行。
这个图没有这么简单滴

网友D:
这个图,如果器件选择合适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图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其它元件了。

楼主:
这个图是proteus仿真结果。LM358给的是12V和地。结果是没有电流。而实际焊接的电路电流是1.4左右一直不随给定的电压变化。

楼主:
proteus里面没有MTP3055E这个芯片,随便拿了个代替。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能用其它的芯片实现吗?可以用的话,除了积分,我外加10Q币,,给点力啊

网友E:
运放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供电电压多少?

12V和地

网友B:
仿真对不对我不知道,如果实际电路和仿真图一样的话,你就少了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对不对我不知道,如果实际电路和仿真图一样的话,你就少了两个电阻

前面图1两个电阻是分压用的,可以在后面图2的输入直接改变电压,所以可以没有

网友B:
如果你实际电路确实没那两个电阻,那么你说的“实际焊接的电路电流是1.4左右一直不随给定的电压变化。”就说得通了,运放端随便给个零点几伏输出电流就到最大值了,或者随便感应到点杂波,输出就是最大值了

网友F:
运放单电源供电时,在+输入端加VCC/2的上拉。你用双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单电源供电时,在+输入端加VCC/2的上拉。你用双电源试试~~~ ...

试过了,在两端加+5和-5V,+12和-12v都不行,仿真结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实际电路确实没那两个电阻,那么你说的“实际焊接的电路电流是1.4左右一直不随给定的电压变化。”就 ...

实际电路里面是有前面的两个电阻的,仿真的时候,我没有加上去。谢谢关注

网友G:
运放3脚输入电压是多少?从仿真图上看是12V,那怎么行。

网友B:
看很多人喜欢用仿真,我这从不用仿真的也试着仿一下,刚下的,还不会,连个电感在哪也没找到,随便用个5.6欧电阻代替了,应该不影响结果,大伙也别笑话哈 !

网友H:
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3脚输入电压是多少?从仿真图上看是12V,那怎么行。

我是从0.1到12V一直这样试的,一直到12V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很多人喜欢用仿真,我这从不用仿真的也试着仿一下,刚下的,还不会,连个电感在哪也没找到,随便用个5.6 ...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关注,我看了你的图,然后在我电脑上面用proteus7.8按照你的图仿真,也不行,怎么在你电脑上就可以。另外你没有接电容,和我原来书里面看到的图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的负载是感性负载,应该不能用电阻替代的。能不能完全按照我之前给的书上原理仿真一下,麻烦了

网友I:
楼主这样能正确,那我们做恒流源的就麻烦大了。。。

网友B:
我们仿的是直流工作状态,跟电容电感都没关系

网友I:
我敢打赌你不敢在358的1脚2脚之间增加一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敢打赌你不敢在358的1脚2脚之间增加一个电容。

无知!自以为是! 还故弄玄虚!

网友J:
此电路是典型的恒流源电路。原理都没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敢打赌你不敢在358的1脚2脚之间增加一个电容。

加电容才是好方法。
这个电路做恒流源一点问题都没有。LZ做不出来是经验不足

网友L:
这是个恒流电路,你的电感负载的阻值取的是否超出恒流源的开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仿的是直流工作状态,跟电容电感都没关系

哦,这样啊,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啊,我在proteus7.8上面按照你的图一模一样怎么在你电脑上可以,在我电脑上面仿真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个恒流电路,你的电感负载的阻值取的是否超出恒流源的开口电压。

不懂,请仔细解析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电容才是好方法。
这个电路做恒流源一点问题都没有。LZ做不出来是经验不足 ...

这个嘛,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呵呵,那你觉得我大概错在什么地方呢?请赐教

网友L:
这是个恒流源电路,你的负载是否超出了开口电压值。

网友L:
你把电感,换成一个10R的电阻负载,在调节运放3脚的电压值,看输出电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啊,我在proteus7.8上面按照你的图一模一样怎么在你电脑上可以,在我 ...

7.8sp2,昨天百度了一下,随便找了个链接下的,以前没用过这玩意,可能给不了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把电感,换成一个10R的电阻负载,在调节运放3脚的电压值,看输出电流是否有变化。 ...

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M:
路过看看

欢迎赐教

网友L:
我发个图给你看一下。你按照这个仿真一下。

网友L:
把取样电阻的阻值改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sp2,昨天百度了一下,随便找了个链接下的,以前没用过这玩意,可能给不了什么建议。 ...

感谢你的关注,虽然在我电脑上面没有弄出来,硬件也没有实现,但是为了感谢你的支持,我可以给你5Q币。把你的QQ号码发到我邮箱liuf871024@163.com

网友B:
呵呵,你客气了,无需如此。

网友N:
这是个恒流源电路,我做个,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发个图给你看一下。你按照这个仿真一下。

没有电流,不行

网友O:
去掉C2,R1并100P~1000P电容。换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客气了,无需如此。

呵呵,那我只能说万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去掉C2,R1并100P~1000P电容。换双电源

仿真了。不行

网友:
作为微电子行业一员,香港宏图的邓童鞋上洗手间时都要用手机上电子圈。反正,随时都能刷出来自技术牛人的超夯微博。从其他做渠道管理同行那里,邓童鞋还真总结了不少管用的招数。连表弟写IC设计的毕业论文,都到电子圈找了行业观点作为佐证。邓童鞋的名言,“没关系才是真的有关系。”传说,电子圈还有猎头出没,想跳个好前程的微博控们注意啦!
  要入电子行,先上电子圈 百度“电子圈”建立您微电子行业人脉关系。

网友L:
基准电压应该加在5脚,6脚是反馈电压,这样MOS管都不导通哪有电流。看来楼主要在模拟电路上下点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准电压应该加在5脚,6脚是反馈电压,这样MOS管都不导通哪有电流。看来楼主要在模拟电路上下点功夫了。 ...

哦,我不小心看错了,呵呵,接在5脚也不行的。是的,我模拟电路刚入门:loveliness: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我不小心看错了,呵呵,接在5脚也不行的。是的,我模拟电路刚入门 ...

接在5脚怎么不行?
我在上面不是已经把仿真结果都贴出来了吗?

网友L:
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你还是了解一下Professiona的用法吧。我仿真是可以的,见下图

楼主:
这个电路确实没有问题,我把LM358改成电源供电的时候,硬件就能够实现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仿真不行。感谢各位的帮忙分析和意见了。尤其感谢‘望断云山 ’‘maychang’和‘ csl84’。

网友E:
60楼:
“我把LM358改成电源供电的时候,硬件就能够实现了”
从这句猜测,LM358原来是5V供电,后来改成12V供电?
若确实是如此,不能工作是正常的。功率MOS管开启电压比较高,很可能高于5V,而LM358在5V供电时最高大概只能输出到3.5V。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仿真不行”
仿真中电感模型是有一定电阻的,这个电阻太大了电流就上不去。仿真时必须令模型与你的实际电感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