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速度上不去会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楼主(2012-12-11):
BULK速度上不去会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求高手解决!!

网友A:
这个原因实在是比较多,固件驱动软件都有可能,或者有其他主CPU也都有可能造成速度低,当然最多的情况还是在软件端。得看具体现象,多试试,缩小范围。

网友B:
这么描述也太简单了吧;P 只有神知道会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不告诉你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