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2-12-11):
这个电路图里圈里的起什么作用

楼主:
,,,大神帮忙

网友A:
我不是学电子的。但是我知道那是个突波吸收器。电路中有感性元件(比如说电感线圈、继电器之类)的时候,当电路电压过大时,可能会击穿开关或者烧坏电路,这时通过这个二极管提供电流通路,图中的diode将多余的电释放掉,但不全放电,不导通就不会发生击穿的现象。平时它工作在反偏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学电子的。但是我知道那是个突波吸收器。电路中有感性元件(比如说电感线圈、继电器之类)的时候,当 ...

哦,谢谢。你这么一说我大体明白了。

网友B:
如果负载是感性的,可能在断开负载时产生较高的反电动势,上面的二极管可以阻止反压加到电源处,而下面的二极管被击穿后提供一条高压泄放回路。其实,只要为感性负载提供续流通道并且电源输出回路具有足够的滤波电容容量,这样的设计是不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是感性的,可能在断开负载时产生较高的反电动势,上面的二极管可以阻止反压加到电源处,而下面的二 ...

明白了。问下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钳位作用是吧?仅是您说的那个起到隔离(可以这么理解)和高压泄放作用啊?

网友C:
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VCC处有没有连接其他电源,比如电池什么的。如果没有电源,只是用电负载即使有电感负载就不需要D7 和 J2。  D7 和J2多半是设计者对电路无太大把握,希望调测时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这事俺也常干,pcb上好些零件位置最后都是空着的

网友E:
为了安全性还是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问下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钳位作用是吧?仅是您说的那个起到隔离(可以这么理解)和高压泄放作用 ...

当然有钳位作用,下面的那个二极管就是起钳位作用的,钳位电压为其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