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如何发送unsigned int型数据

楼主(2012-12-11):
采用网上的一些方法,如:
。。。。。
uint temp;
。。。。
用uartc函数发送,发送unsigned char 正常
uartc(temp>>8);
uartc(temp&0xff);
希望用这种方法发送uint型数据,发现出现乱码,不能正确显示数据,请高手指点,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拆成两个字节发啊

网友B:
要注意串口通信时发送的方式,不然就会乱码

网友C: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网友D:
串口通信分为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
如果你是和单片机通信,只能用二进制方式了。
其实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把二进制方式的每个字节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而已。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拆成四个组合码 试一试

网友F(2015-09-0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助啊

楼主:
这个贴好久以前了,不太记得那时怎么弄的了,不过这个应该不难,看你发到哪里,如果发送给显示设备,你可以将其转换成字符串(可以用sprintf),再发送;如果发送给非显示设备,那就直接分两个字节发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求助啊

这个贴好久以前了,不太记得那时怎么弄的了,不过这个应该不难,看你发到哪里,如果发送给显示设备,你可以将其转换成字符串(可以用sprintf),再发送;如果发送给非显示设备,那就直接分两个字节发送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好久以前了,不太记得那时怎么弄的了,不过这个应该不难,看你发到哪里,如果发送给显示设备,你可 ...

哦 我那天着急用 想了个办法 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发,每个后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