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spartan3A DSP系列的辅助电压VCCAUX的选择请教猴哥和各

楼主(2012-12-11):
小弟接触Xilinx FPGA不久,最近做一个板子,用的是Spartan 3A dsp系列的,数据手册上说辅助电压的选择可以2.5V(默认)和3.3V两种,我选的是3.3v,所以想问一下,如果选3.3V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JTAG电路部分和2.5V的会有什么不同吗?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没什么不同啊。只是UCF里面得标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