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21ic又开始给大家发奖了,借美好时刻请问:

楼主(2012-12-11):
有人使用过陶瓷滤波器吗?大概谈谈它的作用和使用经验,谢谢啦

网友A:
陶瓷滤波器是由锆钛酸铅陶瓷材料制成的,把这种陶瓷材料制成片状,两面涂银作为电极,经过直流高压极化后就具有压电效应。起滤波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等各种电子产品中作选频元件。它具有性能稳定、无需调整、价格低等优点,取代了传统的LC滤波网络。
其实它的功能主要就是替代了LC回路。用的比较少,就告诉下大家怎么检测吧:.用红、黑表笔分别测二端或三端陶瓷滤波器任意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应为∞,若测得阻值较小或为0Ω,可判定该陶瓷滤波器已损坏。胆电容的检测方法是:有横线的一项是正极,反之是负极(该点恰好与M7相反,M7中有横线的一端是负极)。难得有沙发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滤波器是由锆钛酸铅陶瓷材料制成的,把这种陶瓷材料制成片状,两面涂银作为电极,经过直流高压极化后就 ...

还是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感谢你

不客气呢...

网友B:
陶瓷滤波器还真没有用过   主要是我们在设计时需要处理的信号都比较少   你可能是做高频电路  或者是信号处理电路的   滤波器用的不多

网友B:
在网上找了一点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多努力  呵呵

网友B:
资料没传的上去  晕

网友C:
收下这资料了,谢谢楼上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没传的上去  晕

谢谢兄弟啦   非常感谢

网友D:
用到这么好的滤波器啊

网友E:
对于器件的使用,我想应该在具体的使用的情况下来讨论更有效果,也才能更了解器件的作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了这么多的资料,滤波还真是难学习

网友G:
在收音机电视机里见过,还没有见过详细的使用资料。

网友H:
hawksabre的资料很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