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充电器中D+/D-接法

楼主(2012-12-11):
(无正文)

网友A:
就充电器的母口里面的数据点是悬空的,有点充电器的线只有2根电源线,没有数据线的,肯定是悬空。

楼主:
有些手机usb充电D+/D-不能悬空. 悬空就无法充电, 里面肯定接了什么

网友B:
大多数智能机都不能悬空,很多简单短接D+D-即可;但有的要加偏置

网友C:
我也有疑惑

网友D:
好像是一个拉高一个接地呢

楼主:
我测了一个是D+/D-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