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差分的负端

楼主(2012-12-11):
我想问下,伪差分的负端是不是只能接GND到一个很小的直流电压,不能接交流电压么?请大家指教。

楼主:
不知道这个问题表述清楚没有,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伪差分是常见的信号. 其一根线是电源线或地线.
通常有两种情况.
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端是共地的, 那么负端只能接GND.
如果不是共地的, 那就可以由信号处理端来任意连接了

网友B:
伪差分应该就是普通的单端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