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芯片选型和电源设计疑问,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12-11):
        要做一个心电遥测的系统,单片机想~选用430系列的MSP430F5529或者PIC的PIC24FJ128GA306,网上大部分人都说430的芯片用在低功耗的手持设备上更好,没有用过,也不知道这两款那一个更好,看标称参数是差不多的,只是430的唤醒时间要更短一些,小于1微秒。请有用过430或者PIC24F的高人给讲下究竟哪款芯片更有优势。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就是这个系统打算用两节电池供电,电池电压在电量满的时候是3V,电量快用完的时候是2.3V左右了,要不要用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比如TPS61221把电池电压抬高到3.3V用以给整个系统供电呢?如果不用这个芯片的话,那芯片AD转换的参考电压就只能用芯片的内部参考电压,430是2.5V或者1.5V,那这样的话AD采样的测量范围就缩小了,从0-3.3V变成了0-2.5V。
        麻烦各位做过手持设备的高人们给讲下手持设备的电源系统怎么做的,尤其是这种还要用到模拟信号采集的系统。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赐教,多谢了。

网友A:
用430来做
电池是采用2颗干电池 那你需要搞一颗升压IC 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30来做
电池是采用2颗干电池 那你需要搞一颗升压IC 来做

就是说要外加一个芯片升到3.3V,作为参考电压了。

网友A:
参考电压 你可以另外专门搞个 3.3V是系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 你可以另外专门搞个 3.3V是系统电压

您的意思是两个升压电源芯片,两个3.3V,一个只做3.3V的参考电压,另一个3.3V做系统电压?

网友B:
想榨尽电池容量,使用开关电源升压是必要的,最好选择转换效率尽可能高的开关电源电路。至于MSP好还是PIC好,看看器件手册,注意工作电流和休眠电流的参数差别,电池供电的,当然要选功耗尽可能低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榨尽电池容量,使用开关电源升压是必要的,最好选择转换效率尽可能高的开关电源电路。至于MSP好还是PIC好 ...

嗯,多谢了,原来用升压芯片还有可以榨干电池电量的好处。效率90%以上算是很高的了吧?

网友B:
设计妥当的话,效率可以做到9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