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2xx系列的GPIO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12-11):
原来在f10x系列中的GPIO配置: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现在在f207中该怎么配置呢?
另外,我发现f207的GPIO库里边没有复用时钟的设置
比如在f10x系列中有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但是在f207中没有AFIO相关的 这个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给你个配置举例:

void GPIO_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EE_I2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sEE_I2C_CLK, ENABLE);

  /*!< sEE_I2C_SCL_GPIO_CLK and sEE_I2C_SDA_GPIO_CLK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sEE_I2C_SCL_GPIO_CLK | sEE_I2C_SDA_GPIO_CL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Reset sEE_I2C IP */
  RCC_APB1PeriphResetCmd(sEE_I2C_CLK, ENABLE);

  /* Release reset signal of sEE_I2C IP */
  RCC_APB1PeriphResetCmd(sEE_I2C_CLK, DIS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sEE_I2C pins: 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EE_I2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EE_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EE_I2C pins: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EE_I2C_SDA_PIN;
  GPIO_Init(sEE_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PXx to I2C_SCL*/
  GPIO_PinAFConfig(sEE_I2C_SCL_GPIO_PORT, sEE_I2C_SCL_SOURCE, sEE_I2C_SCL_AF);

  /* Connect PXx to I2C_SDA*/
  GPIO_PinAFConfig(sEE_I2C_SDA_GPIO_PORT, sEE_I2C_SDA_SOURCE, sEE_I2C_SDA_AF);
}

GPIO_PinAFConfig(sEE_I2C_SCL_GPIO_PORT, sEE_I2C_SCL_SOURCE, sEE_I2C_SCL_AF); 这句语句分配为它的复用功能,可查看库 的函数定义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配置举例:

void GPIO_I2C_Configuration(void)

那这里的复用时钟不用开启吗?类似f10x系列中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网友A:
不用,只是外设时钟打开就行。IO模式配置正确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官方外设标准库里的例程。很简单的。

网友B: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替换原来的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
.
.
  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I2C1);
替换原来的
  1.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网友C(2013-01-16):
引用 网友B:
替换原来的.
.
.

PinAF和PinReap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nAF和PinReap不一样吧?

难道不能一点就通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能一点就通么?

你说的是用GPIO_PinAFConfig()替换GPIO_PinRemapConfig() ,如果这两个函数表达的意思不一样替换了,能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用GPIO_PinAFConfig()替换GPIO_PinRemapConfig() ,如果这两个函数表达的意思不一样替换了,能 ...

这个。。。
不能举一反三?

好吧,我声明:上面说的是错的,请大家无视。

网友D:
复位时钟AFIO不是只某些应用才用开吗?

网友E(2013-12-16):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用GPIO_PinAFConfig()替换GPIO_PinRemapConfig() ,如果这两个函数表达的意思不一样替换了,能 ...

居然还是资深技术员,面包龟兄弟(aozima)要被你气死了。难怪他在下面声明请大家无视他的答复。
你的问题他直接给出了答案,你自己参照资料直接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样替换,所以他说你不会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