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增量式编码器保护电路?

楼主(2012-12-11):
1A+到1Z-是编码器接过来的线,因为出现过AM26C32损坏的情况,所以相加个保护电路,大家知道编码器输入接口一般加啥保护电路吗?
麻烦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输入串电阻外加二极管钳位。电阻功率最好大一点,1/4W以上吧。

网友B:
见过用光耦的,我用CD4050。你这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