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说芯片还能复制,是真的吗?

楼主(2012-12-11):
跟PCB一样,用机器一层一层的打磨,然后就能做出来。不知道真的假的。

如果真的,我们不就能自己做DSP或者单片机了吗?

网友A:
是真的 对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芯片有效 比如数字接口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等
但对器件性能与精度要求严格的芯片就不适用 工艺有差别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另外芯片规模大了 反向设计难度也大大提高

所以一句话回答你的问题:原理上可以,实际操作难度大

网友B:
是的,版图可以抄出来,但工艺无法复制

网友C:
都可以复制的, 版图 工艺    程序   解密。    可以说是逆向设计、可节约很多成本和时间。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D:
网上做解密的还是挺多的!